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17):
假设有个宽为1的直角(就是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是1的“走廊”),能通过的平面物体(外形封闭,不可扭曲之类)的面积最大值是多少?

网友:
假设走廊高度无限,根据长x宽=面积来看,宽为1,长无限,那面积是多少呢

网友:
记得好像数学界有这样一个理论,求最大通过面积。

网友:
最大面积=高度*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