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铝合金机架及导轨安装相关问题

楼主(2017-06-17):
全自由导轨安装方式

    求助大家,有哪位高手做过类似设计的来帮忙看看。

    这是拟用铝合金7075铝板(厚度20,30.40等),搭接的机器架子。结构由于公司关系,暂时不能上传结构图纸。该机架是仿制国外机床,尺寸较小,大约800X800X800的大小。

主要问题有:

1.铝合金板,采用把接的方式搭接的床身,为了获得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哪个牌号的比较好。车间也用过7075铝,是小厂家,居然生锈了。而且加工也比较难以加工,变形比较严重。中铝网牌号较多。比较蒙圈。

2.这种行程短的导轨把接250mm,无任何导轨靠面,压块。直接螺钉把接的。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或者工装治具来调整。具体调整安装的步骤有哪位老师傅能简单讲讲不,

十分感谢。

网友:
铝合金生锈,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啊,你7075的牌号已经很好的,我们都只用6系的

网友:
有钱的公司,普通件都用7075.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导轨安装问题,主要是保证不了导轨的位置精度,我的导轨是固定在板上,我初步计划用三坐标机械臂来安装或者用激光追踪仪安装,具体还没有思路,可能到时候找第三方安装

网友(点评):
你的导轨也没有定位基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遇到了导轨安装问题,主要是保证不了导轨的位置精度,我的导轨是固定在板上,我初步计划用三坐标机 ...

是啊  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 大理石平尺,以大理石平尺为基准,用百分表打表安装,一般精度控制在0.015以内

网友(点评):
大理石平尺是有的,你的想法和我一样。只是没弄过,有点担心。

网友(点评):
安装过程中,没有基准,用橡胶锤敲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和你的差不多

你的三坐标还是激光啥的,有点太高端吧。这些设备都挺费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三坐标还是激光啥的,有点太高端吧。这些设备都挺费劲的。

你再问问论坛的大牛,有解决方法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问问论坛的大牛,有解决方法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可以。等我研究明白的。

楼主(2017-09-08):
引用 网友A:
你再问问论坛的大牛,有解决方法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哥们,我们最后用的大理石平尺打的,误差在0.01mm-0.0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