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子轴和铁芯压入的力的大小

楼主(2017-06-17):
   我们这边做一台液压机,客户那边也没有样品,只给图纸,让我们帮忙看一下需要多少吨的液压机能顺畅的把轴压入到铁芯里面去。

如果有实物就好做了,拿去测试一下即可,现在只有图纸,不知道根据轴和铁芯内孔的过盈量能不能算出需要多大的压力,贴心厚度为30mm

网友A:
5T压力足够,不是算的,是现场使用环境出来的

网友:
关键字:过盈配合压配力计算方法
https://wenku.baidu.com/view/225521aa852458fb760b5660.html
http://www.docin.com/p-514188439.html
很多总有你要的。

网友:
这就不好办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T压力足够,不是算的,是现场使用环境出来的

敢这么说,估计电机厂待过。

网友B:
3个丝。在保证产品的公差合格的情况下,个人经验值大概大4T,能压入。楼上5T有保守值了

网友:
5T应该可以了,我做过一台类似的,那个样品还带磁性,弄得工装不好设计,上下料不方便!

网友:
压力不是可以调的吗?一般5T--10T内足够了。。

我的客户都是冲定转子的。不过没留意这油压机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丝。在保证产品的公差合格的情况下,个人经验值大概大4T,能压入。楼上5T有保守值了

按照公式计算2T多就可以了

网友:
最小过盈0.15,最大过盈0.21。不可以试试冷装或者是热装嘛

网友(2018-07-16):
非常好,经验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