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到底会不会生锈?

楼主(2017-06-17):
      不锈钢为什么也生锈? 当不锈钢管表面出现褐色锈斑(点)的时候,人们大感惊奇:认为 “不锈钢是不生锈的,生锈就不是不锈钢了,可能是钢质出现了问题”。 其实,这是对不锈钢缺乏了解的一种片面的错误看法。不锈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生锈的。

       不锈钢具有抵抗大气氧化的能力——即不锈性,同时也具有在含酸、碱、盐的介质中乃腐蚀的能力——即耐蚀性。但其抗腐蚀能力的大小是 随其钢质本身化学组成、加护状态、使用条件及环境介质类型而改变的。 如304钢管,在干燥清洁的大气中,有绝对优良的抗锈蚀能力,但将它移到海滨地区,在含有大量盐份的海雾中,很快就会生锈了;而316钢管则表现良好。因此,不是任何一种不锈钢,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耐腐蚀、不生锈的。

不急,先看一个视频,脑补一下。

       不锈钢是靠其表面形成的一层极薄而坚固细密的稳定的富铬氧化膜(防护膜),防止氧原子的继续渗入、继续氧化,而获得抗锈蚀的能力。一旦有某种原因,这种薄膜遭到了不断地破坏,空气或液体中氧原 子就会不断渗入或金属中铁原子不断地析离出来,形成疏松的氧化铁,金 属表面也就受到不断地锈蚀。这种表面膜受到破坏的形式很多,日常生 活中多见的有如下几种:

      1.不锈钢表面存积着含有其他金属元素的粉尘或异类金属颗粒的附 着物,在潮湿的空气中,附着物与不锈钢间的冷凝水,将二者连成一个 微电池,引发了电化学反应,保护膜受到破坏,称之谓电化学腐蚀。

     2.不锈钢表面粘附有机物汁液(如瓜菜、面汤、痰等),在有水氧 情况下,构成有机酸,长时间则有机酸对金属表面的腐蚀。

     3.不锈钢表面粘附含有酸、碱、盐类物质(如装修墙壁的碱水、石 灰水喷溅),引起局部腐蚀。

     4.在有污染的空气中(如含有大量硫化物、氧化碳、氧化氮的大气 ),遇冷凝水,形成硫酸、硝酸、醋酸液点,引起化学腐蚀。

为确保金属表面永久光亮,不被锈蚀,我们建议:

1)必须经常对装饰不锈钢表面进行清洁擦洗,去除附着物,消除引发修饰的外界因素。

2) 海滨地区要使用316材质不锈钢,316材质能抵抗海水腐蚀。

3) 市场上有些不锈钢管化学成分不能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达不到304 材质要求。因此也会引起生锈,这就需要用户认真选择有信誉厂家的产品。

注1:
316材质不锈钢(18Cr-12Ni-2.5Mo),因添加Mo,故其耐蚀性、耐大气腐蚀性和高温强度特别好,可在苛酷的条件下使用;加工硬化性优(无磁性)。
应用于海水里用设备、化学、染料、造纸、草酸、肥料等生产设备;照像、食品工业、沿海地区设施、绳索、CD杆、螺栓、螺母

注2:
304材质(18Cr-8Ni),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钢,具有良好的耐蚀性、耐热性,低温强度和机械特性;冲压、弯曲等热加工性好,无热处理硬化现象(无磁性,便用温茺-196℃~800℃)。
应用于家庭用品(1、2类餐具、橱柜、室内管线、热水器、锅炉、浴缸),汽车配件(风挡雨刷、消声器、模制品),医疗器具,建材,化学,食品工业,农业,船舶部件

网友A:
既然叫不锈钢,为何还要生锈

网友(点评):
不锈是相对的,耐蚀能力比普通钢强一些,具体还要看应用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叫不锈钢,为何还要生锈

不锈是相对的,锈是绝对的

网友:
在印度德里城附近的麦哈洛里,矗立着一根公元五世纪铸造的巨大铁柱。这根铁柱高6.7米,直径约1.37米,用熟铁铸成,实心,柱顶有着古色古香的装饰花纹。据说这根铁柱是为纪念旃陀罗王而铸造的。
  但最令人惊异的是,铁柱在露天中耸立了1500余年,经历了无数风吹雨打,至今仍没有一点生锈的痕迹!人们都知道,铁是最容易生锈的金属,一般的铸铁,不用说千年,几十年就锈蚀贻尽了。
  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找到能够防止铁器生锈的有效办法。尽管从理论上说,纯铁是不生锈的,但纯铁难以提炼,造价高昂。而且有些科学家分析了铁柱的成份,发现其中含有很多杂质,绝非纯铁。照理说应该比平常的熟铁更容易生锈才是。

网友:
中国的不锈钢是可以生锈的

网友:
认真起来,总有一天1Cr13系列,从不锈栏中赶出去。

网友B:
这篇不是最近发过了吗,傻X写的,根本不懂不锈钢,东拼西凑糊弄人。还特么的氧原子,连晶间腐蚀是啥都不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篇不是最近发过了吗,傻X写的,根本不懂不锈钢,东拼西凑糊弄人。还特么的氧原子,连晶间腐蚀是啥都不懂 ...

额,那不好意思了,你就当是笑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那不好意思了,你就当是笑谈了

这不是笑话不笑话的事,本来科普的东西不太严谨就算了,勉强能容忍,夹杂大量科学错误算什么,还是很低级那种,不懂还特么2B似的瞎写,这类人绝对的傻X,因为这些B写东西就不是为了科普。

网友:
当然会生锈

网友(2017-07-31):
元帅干不过上将

网友:
316L表面喷砂,酸洗钝化,做成的压力容器,放在青岛炼化的院子里(海边),时间久了,照样有锈蚀(斑点,应该属于晶间腐蚀)。不要小看大自然的力量哦~

网友(2017-10-23):
不锈钢不生锈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环境下,不锈钢也是会生锈的,不锈钢不生锈主要是含铬,含量超过10.5的就是不锈钢。铬比铁活泼,所以相比较铁来说 铬优先跟氧反应生成三氧化二铬,三氧化二铬是一层透明致密的薄膜(俗称:钝化膜)覆盖在不锈钢薄膜,阻止了氧跟铁接触,达到防锈的效果。一旦环境改变,钝化膜被破坏,铁跟氧接触后就会生锈。通过酸洗钝化,还可以使得不锈钢表面形成钝化膜。目前的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都是强酸,有腐蚀性的,不符合目前的环保形式。我接触过柠檬酸不锈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环保,适合对不锈钢焊缝的色变和表面做酸洗钝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