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影响粗糙度的情况下,如何去除铜绿

楼主(2017-06-17):
产品表面有铜绿,表面粗糙度0.8,在不影响粗糙度的情况下,如何去除铜绿# h4 j. X5 G) e; Q

网友:
表面化学反应产生的,应该是对原有表面粗糙度已经产生了破坏。

网友:
如果尺寸精度要求不高放硫酸里洗一下

网友:
公司曾使用过牙膏擦拭。

网友:
不影响粗糙度的话,可以打磨,会很亮的,但是尺寸精度就会有一点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