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防水模具设计

楼主(2017-06-17):
这是上下壳扣合的地方,除了用胶垫还有什么好的防水措施,防护等级到IP67浸水级别吧,哪位大神有好的建议,今天3d打印件回来了,是按图上的防水模式做得,不知道是打印精度的问题还是防水方式的问题,反正是进水了,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高压锅密封圈形式行不行?

楼主:
放不了密封圈啊

网友:
这种结构不用胶圈IP65都过不了

网友:
开个槽,放个O型圈

网友:
已经使用防水胶垫了,还漏水,那么很有可能是安装调整不到位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买O形密封条进行全部密封就可以。关键还是认真做好它

网友:
你认真检查过是具体是哪里漏水了吗?

网友:
胶垫的防水效果肯定不如O型圈。

网友:
不拆的话,涂胶密封吧

网友A:
3D打印打印本来就不能保证材料间是密封的了吧,如果保证密封,做成产品可以是超声波熔接还有就是UV胶水了。

网友(2017-08-05):
引用 网友A:
3D打印打印本来就不能保证材料间是密封的了吧,如果保证密封,做成产品可以是超声波熔接还有就是UV胶水了。

成本太高了,一般都是发泡胶条。

网友B(2017-10-11):
我厂用的是硅胶,能通过防水测试。硅胶模也好开。另一个是激光焊接,气密性都能通过,但不能拆开维修成品

网友C(2017-11-22):
引用 网友B:
我厂用的是硅胶,能通过防水测试。硅胶模也好开。另一个是激光焊接,气密性都能通过,但不能拆开维修成品

嗯,硅胶非常好。硅胶模如果一模几穴,也不便宜吧。请教层主,有没有耐高温300度的硅胶胶水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硅胶非常好。硅胶模如果一模几穴,也不便宜吧。请教层主,有没有耐高温300度的硅胶胶水推荐?

硅胶模比较便宜的,300大小的模胚,几千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
耐300度的,我没有过。有一种锌铝合金模用的防水圈,您自己查一下,能上多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