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代替结构

楼主(2017-06-17):
现有一个圆盘在一个槽里做旋转运动,图1和图2是整体和局部的结构,本来设计的是图三的圆柱滚子结构,但是在网上没找到卖的,因为需要的量太少老师说没必要订做,现向大家请教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比较简单的代替方法。希望大家给提提意见。补充一下,圆柱滚子中间部分直径为8个毫米。

整体

整体

局部

局部

我设计的圆柱滚子

我设计的圆柱滚子

侧面装配图

侧面装配图

网友:
自己车一个嘛,

楼主:
我们自己没设备,让别人做别人肯定不愿意,因为要的数量太少。

网友:
你们没有外加工的配套户嘛

网友A:
连个车床都没有,还做什么专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车床都没有,还做什么专机啊

我们是学校,只承接项目,东西都是委托别人做。

网友:
你的老师很有大领导做派,只做原则指示,不解决具体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

网友:
你搜曲线滚轮试试,另外你的架体结构还是没听我的做成凹形,你可以计算下变形量多少,绝对超过可承受范围。

网友:
这么简单的结构,换成和你设计的辊子外径相同或稍大一点的钢珠球,不就ok了

网友:
对,ls的建议不错直接用钢珠代替,10块钱一大包

网友:
推力轴向不就是这样的?

网友:
保持架买个

网友:
那个槽钢柱子是怎么固定的?

目前看来只能焊接了。。。然后变形就来了,晃荡也来了。

怎么保证中间的两个圆缺口的同心不变?

放入"小滚轮"的槽,怎么加工?

网友:
用一个平面轴承,

网友:
万向球,凸轮轴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