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半/自动装配——实现可行性的探讨

楼主(2017-06-17):
刚接到一个项目需求,产品要实现自动装配,感觉很难,一时半会没啥头绪,特请各位看官权当乐趣,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可以说说装配时,哪个环节难度大,易出现不稳定?有没有大概的解决思路?可以适当聊一聊哈...(PS:后续要做,会持续更新分享...)

1.短弹簧;2.凸块;3.右压块;4.螺丝;5.左压块;6.制动片;7.拉环;8.长弹簧;9.底座。

给出其中底座尺寸:56.5*13.5*8mm 方便认知...

原有作业步骤:底座→装长弹簧、制动片→装短弹簧、凸块→装拉环、左右压块、锁螺丝→性能测试...

已跟振动盘供应商沟通对接过,所有的物料均可通过振动盘有序出料,当然,保守估计,节拍:40pcs/分钟左右;为了方便各位看官有更感观的了解,特意画了个3D图,如下所示:

个人感觉的装配难点主要有:

难点一:短弹簧的装配

不同于长弹簧,其装配位有突出的“定位针”,装配后不易倾倒;但短弹簧装配时底部是平坦的,人工装配时都需用镊子小心翼翼地轻放后再将凸块压合装配,那要实现自动化,怎么规避弹簧倾倒呢?需要在安装处事先涂一些粘性的东西?或者底座底部加磁吸?

难点二:联合装配时的松动

在左右压块压合前,所有的零件理论上都是松动的,那么后续其他零件在装配时如何避免原有装配好的零件不会走位,造成装配不良呢?特别是装配拉环时,需要把制动块顶回去再装配左右压块并锁螺丝...晕了,这辅助机构得多复杂呀?

还有,装配精度就先按0.1mm来评估吧...

1.长弹簧装配处有“定位针” :

  2.短弹簧装配底部是平面 :

网友A:
这东西上自动化的话,最好让客户配合优化下结构(如果你的客户比较牛X比较矫情,那就不指望了)。

网友B:
最后有实物图,或者现场自己装配下

网友C:
大侠,短弹簧能否先与蓝色块安装好再 整体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上自动化的话,最好让客户配合优化下结构(如果你的客户比较牛X比较矫情,那就不指望了)。

优化结构估计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有实物图,或者现场自己装配下

试装过了,需要用到镊子,还有特定的工装治具,不然不良率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短弹簧能否先与蓝色块安装好再 整体组装

理论上先装是没有逻辑顺序上冲突的,关键是怎么先装?原本的短弹簧仅是靠蓝色块轻压着并无紧连接,先装的话是得把短弹簧“粘”在蓝色块固定好才行,不然会掉...(PS:偶不是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装过了,需要用到镊子,还有特定的工装治具,不然不良率奇高...

最好有照片,看着比较直观,或者这是什么产品,可以上网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照片,看着比较直观,或者这是什么产品,可以上网搜搜

不好意思,最近这两天出差去了,没来得及回复...

图一:物料各组件

图二:组装好的成品

网友:
我们做通信的,这东西经常用。不同厂家的,结构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都可以插进标准的插槽里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