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轮温度近90℃正常吗?

楼主(2017-06-17):
带独立风扇的5.5Kw可变频三相异步电动机1:1(未增速,减速)通过主轴带动包胶轮研磨产品,50Hz频率下工作,电机转速1460转/分,V带轮直径110左右(忘了查),两V带轮也平行,发现连接主轴(非电机主轴)的V带轮温度近90℃,导致主轴温度也近60-70℃,轴承温度也异常,V带也不紧,轴承也不缺油,砂带去掉空转温度一样,找不到原因,简图如下:

网友A:
轮子太小?转速太快?或者,V型轮的槽不标准?

我有个哥们逞能,用手掰断8号钢丝,愣把手给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太小?转速太快?或者,V型轮的槽不标准?

转速可排除,降低转速,温度变化不明显
可以试试换个大V带轮
槽型我确实没检查是否与V带符合,感谢

网友(点评):
我问V带轮标本标准,是因为我曾见过一个小门面房,自己磨刀用普车制造几十个这种轮,却不知道标准的角度和深度。。。

网友(点评):
我还是检查一下,怕厂家发错货了,当时是按标准买的V带与轮,刚看到一个资料是说轮子过小散热差的问题,还是要试下,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点评):
轮子大小和槽型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5.5KW一般会选B型。那就带轮直径太小了

网友:
单条皮带过载,用两条槽的皮带轮试试,或者皮带张紧太松打滑。也有可能带轮太小,包角不够打滑。
综合考虑的话,换大一些的两条槽的皮带轮。

网友:
“”1.少装传动带.小型四轮拖拉机一般装有三根V型传动带,当机手少装传动带时,随着拖拉机作业负荷增大,传动带会严重打滑,不仅传动效率降低,输出功率下降,而且会引起传动带发热脱层、变形及磨损加快,因此,要严禁传动带缺根工作.”

我们磨床主轴有4条皮带,维图省事装了2根或3根,皮带也也是容易发热,脱层

网友:
动平衡可做了?

网友:
v带计算,选型了么?

网友:
感觉像打滑造成的,试着涨紧一下。
不然试一下联组带

网友:
楼主估计V带没计算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