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力藕合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6-18):
最近公司一台提升机设备液藕总是冲断易熔塞,一开始以为减速机上的小齿轮磨损带齿,电流出现高点把易熔塞冲断的,后来换了新的小齿,连续出现冲断现在,检查发现液藕有点渗油,是不是液藕渗油油位低了造成温度高,易熔塞熔断了?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网友:
油位低了,带载能力降低,油会发热,导致易熔塞爆。检查油位,按厂家说明书添加。

网友:
液藕渗油油位低了温度升高,也会导致易熔塞熔断

网友A:
楼主,您好:      有个疑问,我使用的艾利逊自动变速箱使用的是液力变扭器,功能和原理与您提到的的液力耦合器一样的,不过我们的液力变扭器变扭和变速工况只会持续很少的时间(变扭和变速工况会产生较大的功率损失并转化为热量),正常工作必须要达到机械闭锁的状态,否则油温就会升高。您使用的液压力耦合器是否也要达到闭锁工况呢?是不是没有及时闭锁才导致油温高,熔断易熔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有个疑问,我使用的艾利逊自动变速箱使用的是液力变扭器,功能和原理与您提到的的液力耦 ...

我们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定是油封磨损渗油造成的。
渗油后液藕液位下降,未达到规定的液位,负载后油温升高,熔断易容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