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设备?6v直流减速电机带动平行的“转动轴”, 转动轴上有个设置看不明白(...

楼主(2017-06-18):
这是什么设备?6v直流减速电机带动平行的“转动轴”, 转动轴上有个设置看不明白(红框部分),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设备?作用是什么?

设备拍照如下:

电机传动装置

电机传动装置

设备放大图:

传动轴上的设备

传动轴上的设备

网友:
车位锁地锁

楼主:
这是车位锁,红框部分是什么器件?

网友:
红框部位:左边是钢质光管,右边是尼龙套管,中间是抱箍(连接件)。估计是输送液体之类用的吧

网友:
尼龙套管中间是穿出去一根轴吧,能不能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呢

楼主:
中间是穿有一根轴

楼主:
是不是起刹车一样的作用的?

楼主:
中间是一根轴,好象是刹车作用,制动的吗?

网友:
我也觉得象刹车,防止电机没上电时乱动。

网友:
车位锁是靠什么方式来确定是否是自己的车进入?成本会增加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