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那点事

楼主(2017-06-18):
经常听单位老机械工程师同事 说氩弧焊 电弧焊,乙炔焊,估计这几种应该是最常见最广泛的焊接方式了吧。 搞不懂常见几种电焊的区别和应用场合,实践实战场合,请大家给深入浅出的讲讲。看了各种讲义也是云里雾里。
像一般机架焊接都采取哪种焊接方法?

网友:
有现成资料的东西最好是自己看看资料,不然不要说焊接,就是任何一种工艺,要讲明白那几大类加上下面的N多小分类,这键盘怎么也得敲上个三五天的,你感觉咱们论坛有那么闲的大神么?

网友A:
普通的,大焊条那种,不知道叫什么,一般用来焊机架之类的
二保焊,用来焊接薄板
氩弧焊,焊不锈钢。
我就用过这几种

网友:
1.电焊.用焊把夹住焊条焊接;2.氩弧焊,用氩气做保护气体焊接,可以手动送丝,也可以自动送丝;3.二保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性质与2相同,就是保护气体不一样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就是使用氩弧焊补不锈钢铸件的砂眼,但是也是根据焊条的材质变化来适应工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大焊条那种,不知道叫什么,一般用来焊机架之类的
二保焊,用来焊接薄板
氩弧焊,焊不锈钢。

“普通的,大焊条那种,不知道叫什么,一般用来焊机架之类的”---这种叫电弧焊,做焊接的工厂里一般很少用了,一根焊条焊不了多长,换焊条起弧灭弧很麻烦,不易保证质量,焊完还得铲药皮,效率太低。
“二保焊,用来焊接薄板”---厚板也用气保焊。

“氩弧焊,焊不锈钢。”---碳钢也可以用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