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模接料方式。

楼主(2017-06-18):
连续模出料用哪种机构接料比较好,排除传送带,因为后面要进吸塑定位要准。请求大神们给个建议

网友(2023-07-08):
没人关注这个问题吗~

网友:
學習學習漲知識了; N3 J% i  a8 [

网友(2023-11-10):
没具体点,不好评价

网友(2024-01-26):
连续模出料做吸塑,你要定位还是要靠料带定位孔来保证,看你怎么定义裁切料带的产品数,产品做半剪结构就行。我们以前做冲压-激光焊接自动化连线,出料做N个产品的料带裁切,吸盘抓取料带,靠视觉定位上料到下工序,靠定位针导正,精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