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6-18):
   行星齿轮架:用于行星传动的,特点是体积小,速比大,运转平稳冲击小。缺点是加工精度高。
   此工件因为对加工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兼顾较高的效率,所以选择带铣削功能的车削中心。加工分为两道工序,一序车削外圆和键槽,二序利用X向铣削功能加工外圆深槽。
   毛肧:棒料,根据尺寸提前截料
   材料为42CrMo
 图纸

一序:加工外圆及键槽,还有端面钻孔攻丝

毛肧加工后

二序装夹

二序:加工深槽,注意刀具长度的安装和每次的切深

端面孔的圆度要求是0.008mm,所以选用硬质合金的铣绞刀来加工

网友A:
楼主有心啊。关于零件加工了解的真不多

网友B:
楼主的帖子一直都不错,不过这个件批量的话可以采用铸件

网友C:
表面粗糙度,还用的是老标准呢!看来设计师是个"老人"。

网友:
真心不错,留个记号。

网友D:
这应该是带刀库的床孑干得呀,动力头铣那个深腔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心啊。关于零件加工了解的真不多

共同学习,没有谁的工艺是完美的,互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一直都不错,不过这个件批量的话可以采用铸件

铸件没试过,不过客户提供的是棒料,所以就用的棒料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粗糙度,还用的是老标准呢!看来设计师是个"老人"。

老机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带刀库的床孑干得呀,动力头铣那个深腔时间太长

时间是有点长,没办法,现有的工艺只能排成这样了,层主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E:
铸件是模具加抽芯才能把那个侧槽做出来的,之后再加工行星轮的固定轴的孔位

网友F: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行星架用实心料来做,一般有点量都是用铸件,没量的话也是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铸件是模具加抽芯才能把那个侧槽做出来的,之后再加工行星轮的固定轴的孔位

以后估计客户量产的话,会选择铸造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行星架用实心料来做,一般有点量都是用铸件,没量的话也是没办法。

给客户打样件,人家只看精度

网友G:
单看图纸还真看不太懂 铣的那几个缺口位置 和大小  不知楼主的图纸有没上全,感觉怎么也要有个三维图在左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看图纸还真看不太懂 铣的那几个缺口位置 和大小  不知楼主的图纸有没上全,感觉怎么也要有个三维图在左下 ...

也就是提供一下加工工艺的思路和一点细节
图纸是不能上的太全的,都是做机械的,你懂的

网友(2017-11-09):
楼主的帖子都是干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