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板机降噪

楼主(2017-06-18):
现有项目,有一条Z型埋刮板,总长度40米,用于输送焦炭,正常运行的噪音在100分贝以上,现在需要对其改造,将噪音将至80以下。
考虑的方案是白铁皮外包,内填充隔音棉的方案,但无法确定效果。
请各问大神指点。

网友A:
有专业公司搞降噪的,自己做能保证质量吗?假如不能保证质量岂不是多花冤枉钱?况且请外边做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公司搞降噪的,自己做能保证质量吗?假如不能保证质量岂不是多花冤枉钱?况且请外边做也没多少钱

感谢回复。
想自己做一下试试,但不知道效果,无法确定隔音棉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想自己做一下试试,但不知道效果,无法确定隔音棉厚度。

那你可以找一些书看

网友B:
先找出主要噪音源再说,好对症下药。

网友C:
降噪首先要确定音源后有针对性的去改造,楼主的方案是被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出主要噪音源再说,好对症下药。

感谢回复:噪音源是焦炭粒夹在刮板和壳体直接,刮板移动之间与刮板摩擦导致。而且试过输送其他物料,没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噪首先要确定音源后有针对性的去改造,楼主的方案是被动的。

感谢回复:噪音源是焦炭粒夹在刮板和壳体直接,刮板移动之间与刮板摩擦导致。而且试过输送其他物料,没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