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该怎么定

楼主(2017-06-18):
各位大牛,工件上两个小凸头尺寸直径40,要怎么定夹具上两个直径40的沉孔的公差呢,还是仍就用H8的基孔制公差吗感觉要是夹具上两个沉孔的间距300公差大一点的话就套不进去了
工件精度要求不高,所以选用H8

网友:
一圆孔 + 一腰孔

网友:
如楼上所言。

网友A:
楼主过定位啊!

网友:
确实过定位了。长圆孔的方向沿着你300的尺寸

网友:
可采用一面两销的原则设计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工件加工要求,怎么加工的?只看这个配合,看不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过定位啊!

一面两销没有过定位,正好完全定位。就看他给的公差干涉不干涉

网友:
上下件加工都有难度,还是用两销,可以配作。

网友:
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用一面两圆孔的定位方式是可以。(我记得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也用1面两圆孔定位来着)
假定夹具的孔加工出来是40(实际在40H8内),你工件不是-0.025~-0.05吗?一个工件销的和夹具孔的间隙至少可以达到0.025~0.05,单边就是0.0125~0.025  两个销累计0.025~0.5 如果孔加工出来是 40-0.04 ,两个销单边累计0.045~0.073mm的间隙,综上可能的单边空隙积累在 0.025~0.073之间,300±0.05也可以放进去的,算是类似过渡配置的感觉,有可能需要敲进去。目前我还没搞清楚过盈达到什么程度才不能放进去。我只能帮你到这边了。你要是定±0.026(300JS7)肯定没什么问题。

要是有大神看到,发现我错了 请回复我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看看

第一次知道 感谢

网友:
我觉得看你加工是哪里,有没有跟这两个孔有位置要求,如果有位置要求,那要选择公差,没有的话,间隙大点没关系。

网友:
如一楼所言就可以

网友:
非常赞同1楼大侠所说的,一个圆孔一个长条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