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轮毂制造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06-18):
如图各位大神看看这是啥吸附原理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视频:http://v.ku6.com/show/g3OFgkfchyIKwer5LowZMw...html

网友(点评):
真空吸盘

网友:
我依稀看见是卡的,锯面能真空吸不?
视频:http://v.ku6.com/show/g3OFgkfchyIKwer5LowZMw...html

网友:
用十分之一的播放速度看了,一定不是爪的。

应该是石材吸盘。

网友:
这是什么材质的,是否采用的电磁吸的?

网友(点评):
这是铝材,能用电磁吸?

网友(点评):
既然是铝材,那磁铁肯定吸不起来了;那有可能是真空吸附的,好的吸盘有一种海绵真空吸盘的方式,什么东西都能吸起来,而且力比较大

网友:
日本的设备 好多都是使用吸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