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硬质氧化问题

楼主(2017-06-19):
求教,铝合金的硬质氧化白,咨询过厂家说尺寸变动量在几μm,但我这边实际测量都是大
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尺寸变化量吗?

网友:
http://www.jxcad.com.cn/topic_799771.html 看下这个贴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硬质氧化全称硬质阳极氧化处理。硬质阳极氧化膜一般要求厚度为25-150um,大部分硬质阳
极氧化膜的厚度为50-80um,膜厚小于25um的硬质阳极氧化膜,用于齿键和螺线等使用场合的零部件,耐磨或绝缘用的阳极氧化膜厚度约为50um,在某些特殊工艺条件下,要求生产厚度为125um以上的硬质阳极氧化膜,但是必须注意阳极氧化膜越厚,其外层的显微硬度可以越低,膜层表面的粗糙度增加。硬质阳极氧化的槽液,一般是硫酸溶液以及硫酸添加有机酸,如草酸、氨基磺酸等。另外,可通过降低阳极氧化温度或降低硫酸浓度来实现硬质阳极氧化处理。对于铜含量大于5%或硅含量大于8%的变形铝合金,或者高硅的压铸造铝合金,也许还应考虑增加一些阳极氧化的特殊措施。例如:对于2XXX系铝合金,为了避免铝合金在阳极氧化过程中被烧损,可采用385g/L的硫酸加上15g/L草酸作为电解槽液,电流密度也应该提高到2。5A/dm以上。

网友:
这个对于有精度要求的地方,真的很难做到

网友A:
楼主这个要求过高了吧

网友:
普通阳极几μm,硬质的就3#讲的,可以阳极后再加工,上磨床

网友:
阳极尺寸在正常普通氧化中实际因为前处理碱洗和化抛的制程,尺寸正常来说会比素材尺寸单边小10到20微米

硬质氧化因为氧化膜厚在30-50微米,所以在不考虑前处理的影响,单边尺寸会大2-3丝,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延长前处理的时间,靠控制腐蚀量来保证尺寸不变化,或者在素材精加工的时候考虑进阳极膜厚会变大的问题,进行素材尺寸和成品尺寸不同公差管控就好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每个制程锁定参数抓一个变异量,然后调整不同工序之间的尺寸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要求过高了吧

不是我的要求,是氧化厂家跟我说的他家能做到这个精度,是不是他跟我吹牛了额

网友(2017-10-09):
变动几μm是过于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