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外图纸上标注的信息,帮看下是哪种材料?

楼主(2017-06-19):
里面写的是什么材料,下面是另一张图

网友:
"IE0303"应该是那个公司的内部文件文件号。
你需要这个文件,然后可能对照不同的零件,会有不同的材料牌号。

网友:
STL 合金 stellite alloys 具有高的尺寸稳定性,非常高的耐磨、耐蚀、 抗氧化和硫化能力,在870℃以下因高的热硬性使合金具有高的磨损抗力。

网友:
司太立合金(Stellite)是一种能耐各种类型磨损和腐蚀以及高温氧化的硬质合金。即通常所说的钴铬钨(钼)合金或钴基合金,司太立合金由美国人Elwood Hayness 于1907年发明。司太立合金是以钴作为主要成分,含有相当数量的镍、铬、钨和少量的钼、铌、钽、钛、镧等合金元素,偶而也还含有铁的一类合金。根据合金中成分不同,它们可以制成焊丝,粉末用于硬面堆焊,热喷涂、喷焊等工艺,也可以制成铸锻件和粉末冶金件。

网友:
STL = stellite alloys,司太立合金
司太立合金的典型牌号有:Stellite1,Stellite4,Stellite6,Stellite8,Stellite12,Stellite20,Stellite31,Stellite1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