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合金冲压件外观不良怎么改善解决

楼主(2017-06-19):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以下两个问题:①这个铝合金件内侧的伤痕是怎么造成的,想要消除有什么办法?

我的判断是模具冲孔时做成的,觉得可以从模具上解决。
但厂家那边说模具上无法改善,只能后续用砂纸人工打磨。

②零件底部的凹槽是平的,要求折弯后铣出来,怎样保证加工效率和精度?

我的判断是折弯后用治具调平零件,再用夹具夹进零件进行铣削。
厂家那边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说零件折弯后会回弹,保证不了高度尺寸。
每铣一个就要调校一次,要不就报废率很高。

网友:
造成这种问题的可能性挺多的,工艺、模具、流转、喷涂都有可能,楼主应该反查一下各工序完成后的情况,还有问题发生的批次、频率,
单凭这样几张照片,别人是无法准确判断的,还是自己着手调查更靠谱。

网友:
第一感觉觉得笔记本散热架?哈哈,眼光比较短浅

网友A:
看着像冲跑道形的孔造成的(凹模是拼块的,没装平),楼主没有道工序的样品吗?

网友A:
产品尺寸折弯后,公差在合理范围内,夹具把产品压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张图两个像线一样的拉痕,不像是模具上产生的

网友:
零件底部的凹槽是平的,要求折弯后铣出来,怎样保证加工效率和精度
需要上工装(套压在管子上)再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冲跑道形的孔造成的(凹模是拼块的,没装平),楼主没有道工序的样品吗?

是的呢,那个业务说冲跑道孔肯定会有痕,改善不了。
当时就觉得不靠谱。

没有啊,他们提供过来的是阳极氧化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尺寸折弯后,公差在合理范围内,夹具把产品压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嗯嗯,这个建议不错。
但是压死加工完之后,应该会回弹到本来的形状吧,
这样一来粘上脚垫,产品脚垫位置就不能贴平桌面了吧。

网友B:
如果那个痕迹是在冲压之后出现的,那么就应该在阳极氧化之前打磨掉,而不是阳极氧化后出现,所以楼主应该从每个工序都查找原因,不单单是在冲压这块

网友:
太像个笔记本支架了,,,

网友C:
压痕可以氧化前先进行抛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痕可以氧化前先进行抛光解决。

内侧的不好抛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个痕迹是在冲压之后出现的,那么就应该在阳极氧化之前打磨掉,而不是阳极氧化后出现,所以楼主应该从 ...

嗯嗯,好的。

网友:
残次品拿回家当散热垫应该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侧的不好抛光吧

先确认下这痕迹是冲切产生的还是折弯产生的,冲切有的话可以在折弯前先抛光;折弯有的话可以试试在工件上覆膜折,看看能不能消除。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咨询18015096566.做大学仕的,解决方案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下这痕迹是冲切产生的还是折弯产生的,冲切有的话可以在折弯前先抛光;折弯有的话可以试试在工件上 ...

嗯嗯,谢谢你滴建议,工序是先折弯再冲孔的,因为需要保证冲孔形状,后续走CNC倒C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