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内孔车削的问题

楼主(2017-06-19):
毛坯是直径28内孔16.8mm的圆柱,材料是20Cr

要车成偏心1.5mm,内孔22.2mm的通孔

我第一刀下刀是16.5mm,之后每刀1mm,刀柄是直径12mm,用冷却液顺着刀往里冲,夹具底部是实心
进给速度是f200左右,转速1100

问题就是我每刀车到里面都听到撞击声,应该是铁屑夹在刀柄和内壁的声音

每次撞击整个车床都轰轰响,而且后几刀里面铁屑还堵在里面出不来

求各位老司机带带路

补充内容 (2017-6-19 16:00):
忘了说了,深41mm的通孔

网友A:
孔深多少?
16.8的孔,再偏心1.5,用12的刀杆,间隙太小了,铁屑容易卡,
可以先用钻头把孔扩到18再车,车的时候,走刀再快一点,保证断屑,这么小的孔,如果铁屑不是碎的,很容易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深多少?
16.8的孔,再偏心1.5,用12的刀杆,间隙太小了,铁屑容易卡,
可以先用钻头把孔扩到18再车, ...

谢谢指点,进给应该加多少,吃刀量要变吗

网友:
吃刀量和进给量要看刀杆刚性和刀片角度来,自己多试一下吧,
刚刚忘了一个,因为是偏心的,所以前面几刀肯定都是断续切削,所以断屑不是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铁屑容易卡在工件与刀杆之间,这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排屑,间隙小,切削液冲应该是没什么效果,或者可以试下气枪冲啥的,楼主自己多试试

网友B:
刀具选择刃倾角端面的,最好带内冷,这样铁削会从孔底冲出来,而不是从外边冲到孔底再冲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选择刃倾角端面的,最好带内冷,这样铁削会从孔底冲出来,而不是从外边冲到孔底再冲回来

这个的确是这样,之前那台车床是可以从里面喷气的,就没有这种问题

现在我是打算把夹具底部打通,试试水冲进去行不行

网友(点评):
那就打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是这样,之前那台车床是可以从里面喷气的,就没有这种问题

现在我是打算把夹具底部打通,试 ...

只要是能顺着排削的方向把铁削排出去就行,如果刀具不能更滑

网友:
现场的高手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

内冷是一方面!

主要原因在于你刀具原则问题! 你用12毫米的刀具 干16.5的孔(第一刀)  12毫米的刀具本身最大加工直径为16,你自己想下排削的空间能有多大?

我建议你!刀杆改成10毫米, 能换内冷就换内冷刀杆!    这是主要原因!没有其他!

网友:
用内冷刀具比较好

网友:
夹具让开点,或是开个排屑槽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