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标注问题求解

楼主(2017-06-19):
麻烦问下大家,图示位置度的理解哪种方法对
1.和理论尺寸229.53有关,位置应在229.53出的0.5直径圆内。如果此理解对,那是不是不应该加B基准?毕竟轴线和B面垂直,没有理论位置度?
2.和理论尺寸无关。仅是代表以A B基准定位?

那假设轴线和基准有角度后,位置度又该怎么解读啊?

网友:
楼主的两个理解都不对,按图纸标注,公差带的形状应该是:1、以基准A为圆心,半径分别为229.28和229.78的两个同心圆之间。2、垂直于基准B,直径为0.5的圆柱体,此处即为对B的垂直度,
两者的重叠部分就是图纸标注的位置度公差带。

网友(点评):
能麻烦在解答一下么?又增加了一个位置度

网友(点评):
不对吧,请注意229.53不是理论基准尺寸(不带方框)。

网友A:
结合楼上正解。这其实不是一个点的位置度(公差带呈现圆或球(s)),是一个线的位置度(公差带呈现圆柱状),一般线的位置度会看到ABC三个基准,你这个是圆形零件凸出了一部分,再标一个基准C,就显得多余。对于A基准的正确尺寸是229.53,对于B基准的正确尺寸是90度。(以上是个人想法,万一错了,请告知我)

补充内容 (2017-6-19 18:06):
第一幅图里  如果那个大圆变成方形 ,那么就可以加基准C 定出平面XY方向的坐标尺寸。是圆的定XY 没意义,反正耳朵在哪里都一样。
第二幅图 天啊 真没见过  我好好看看想想 会的话及时回复。

网友(点评):
我又增加了一个图。 你的意思是指C和A的基准重叠了么?可以去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合楼上正解。这其实不是一个点的位置度(公差带呈现圆或球(s)),是一个线的位置度(公差带呈现圆柱状) ...

第一幅图里  如果那个大圆变成方形 ,那么就可以加基准C 定出平面XY方向的坐标尺寸。是圆的定XY 没意义,反正耳朵在哪里都一样。

网友:
以B基准标注是平行度,

网友:
可以私聊楼主

网友:
B面肯定是要的

网友:
B面肯定是要的,表示垂直度

网友:
位置度是综合形位公差,带上B基准,说明对B基准有垂直度要求
当然你可以把一个位置度公差分解成:1、相对B垂直度;2、相对A基准的长度尺寸公差;3、相对A基准的平行度公差;
怎么标按你实际要求。位置公差一般是有装配要求的,你按装配理解位置公差就容易理解了。
说句题外话,你那两张图标的都有问题
第一张,既然标位置度,229.53就要标成理论尺寸,带方框的,否则229.53如果按未注公差理解的话就矛盾了;
第二张,B基准是不能适用最大实体原则的,就是那个带圈的M,为啥我留个小问题,你自己查资料,不是我卖关子,这是基础知识书上都有,别人告诉你你记不住也理解不深刻,自己查会把相关问题都看到,记得清。如果伸手党,那就算我没说。

网友(点评):
第二个是不是应该标成 0.5M AM B CM

网友(点评):
是的,楼主你查到为什么了吗?

网友:
楼主第二个图我没看懂,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