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式狗绳

楼主(2017-06-19):
最近接触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配重,由于配重有60KG,悬挂在操作位置的正上方,给操作者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于是想用恒力弹簧(类似发条弹簧)替代配重。在选择方案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伸缩式的狗绳。我没有拆过这种类型的狗绳,猜测里面应该有类似恒力弹簧一样的结构。现在有以下疑问:
1、里面的结构是否用的是恒力弹簧

2、伸缩式狗绳的伸缩距离可以达到5m,如果里面用的是恒力弹簧,如何能够实现绳子伸出5m,弹簧仍然保持在伸缩体里面,没有露出来
3、从原理上分析,恒力弹簧能否替代配重
有没有哪位社友对这种狗绳内部结构了解的,请赐教。

伸缩式狗绳

伸缩式狗绳

网友A:
卷尺见过吗?一样的道理。

网友:
参考一下卷尺的结构,估计结构是相同的
我感觉如果是你的这种结构用高扭力弹簧配合减速齿轮应该能行

网友:
以发条的伸缩60kg的重量不适合。

网友:
这种可以买一个回来,自己拆开研究一番

网友:
里边是个发条弹簧,术语叫涡卷弹簧,和常用的盒尺结构类似。

网友:
收缩式耳机,那种小音箱的 里面是棘轮可以自动缩回的

网友:
楼主的行程要五米吗?配重较轻我看这种方法可行,自己参照结构可以设计一个。
要是行程短可以采用液压或气动配重,但比起实物配重缺的也明显。

网友B:
市场有成熟的产品吧

网友C:
市场上有种 平衡器的东西楼主看看能用上不

网友:
机械弹簧平衡、气动平衡和电动平衡市面上都有,具体要看看适不适合你这个工况了

网友:
钢丝绳加两个滑轮或链条加两个链轮呢?铁坨子就能放远点儿了吧?

网友:
淘宝去搜平衡吊,有5KG,10KG20KG等等.之前做机器人送丝管需要用到.

网友D:
家用吸尘器的电收放装置好像很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E:
之前用过这个,楼主可参考:

远藤弹簧平衡器

网友:
产品发广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咨询18015096566.做大学仕的,解决方案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尺见过吗?一样的道理。

应该是一个原理,回去拆一个看看,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吸尘器的电收放装置好像很符合你的需求

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结构能不能做到拉力60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过这个,楼主可参考:

远藤弹簧平衡器

谢谢,感觉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有成熟的产品吧

是的,按照社友的回复,搜索弹簧平衡器,原理就是用的涡卷弹簧。这种弹簧平衡器,在一定的量程范围内可以平衡一定的重物,里面具体的结构就不太清楚了,可以小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场上有种 平衡器的东西楼主看看能用上不

谢谢提醒,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卷尺见过吗?一样的道理。

卷尺弹簧力度太小,卷闸门那种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