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能怕铁柱子的履带机器人

楼主(2017-06-19):
请教各位大侠,履带的话里面要镶嵌磁铁,磁铁与磁铁之间有什么好的软性材料 可连接的

楼主:
爬铁柱子哦 或者能吸附在铁皮上面

网友A:
用电磁铁怎么样

网友:
用非金属材料包裹怎么样?

网友B:
磁体镶如胶带,就是怕没动呢,铁屑已吸满了,磁力座怎么样?

网友:
橡胶磁铁

网友:
可以用磁性滚轮,电磁

网友C:
电磁好些,永磁体吸铁屑是个麻烦

网友D:
用硅胶之类,不行用碰性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铁怎么样

目前就准备用那种强力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硅胶之类,不行用碰性胶板

嗯嗯 打算用硅胶之类的开一个模具,把磁铁镶嵌在里面 主要是要履带整体重量轻

网友E:
这个还是用电磁铁的效果好,用的时候通电,随时可根据需求才产生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体镶如胶带,就是怕没动呢,铁屑已吸满了,磁力座怎么样?

用磁力座估计会有点重,准备把磁铁镶胶带里面 磁铁不和铁面直接接触,中间隔橡胶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用电磁铁的效果好,用的时候通电,随时可根据需求才产生磁性

嗯嗯 也在考虑中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好些,永磁体吸铁屑是个麻烦

这个确实额 但是在设计上可能难度会增加

网友:
很期待你的作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硅胶之类,不行用碰性胶板

额 碰性胶板不太懂额,因为如果用橡胶做履带的话感觉重量太重了,需要一个轻点的材料使磁铁镶嵌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