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上一帖,关于自动移印的问题,广征意见

楼主(2017-06-19):
如图所示,目前要移印的产品就这三款电池!图中是三种电池中心重叠后的组合图,厚度都是一样的。
要求:
        1.不论是哪一种型号,电池走到移印机下方的时候必须是正中心对准移印头正中心,可以有少量误差,误差1mm以内。
        2.来料是四个一组由机械手抓取,四个电池间距是一定的,中间间隙大约30mm。机械手抓取后,我们首先要有一条传送带过去将料运出来。
        3.料运出来后,剩下的步骤由大家一起出出主意。
        4.后续将有这些动作:   1.电池要测电压,电压值不对,或正反面放反均视为不良品,将踢出将产品;
                                           2.电池要定位,要保证走到移印机下面的时候,位置误差不超过1mm;
                                           3.良品继续往下走,到移印机开始移印,移印完成后继续往下,油墨需要大概20S时间冷却。冷却后电池要翻面,
                                              翻面后重新定位,再往下走印背面。由此完成所有操作;
    就此问题,现向社区所有朋友征集点子,点子就行,不需要具体方案,一经采用,必重谢!

三种产品

三种产品

网友A:
是3种电池混放吗?是方电池还是圆电池?印刷机是什么样的?从长度方向印刷还是从宽度方向进行印刷

网友B:
三种电池不一样,你载具外形可以一样,保证相对于载具的定位基准,电池中心在同一位置,这样移印可以都在中心了。
如果电池是非对称的,载具防呆下就不存在放反的问题。
如果电池是对称的,电池是直流电,如果测试出来的电压NG 或者正负来判断电池是否OK或有没有放反。测量OK的,给信号PLC 移印才动作该电池。
至于反面移印,要不增加台翻转机?将载具中的电池翻转180再放回电池?

如果发现论述中有不可行之处请回复,有更好的方案请回复。只有互粉,下次才能积极回答问题

网友C:
喷墨位置是水平还是竖直的?这个决定你后续翻转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种电池不一样,你载具外形可以一样,保证相对于载具的定位基准,电池中心在同一位置,这样移印可以都在中 ...

谢谢大神回复!电池从放到取都没有人工参与,没有底模,因为考虑到换底模会比较麻烦。所以电池是直接放在流水线上的,就是因为这样才比较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墨位置是水平还是竖直的?这个决定你后续翻转机构

电池走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种电池混放吗?是方电池还是圆电池?印刷机是什么样的?从长度方向印刷还是从宽度方向进行印刷

电池不是混放,按批次来的!

楼主:
移印机不是定制的,是手动移印机直接放在边上来移的,不太配套,移印头伸出行程有限,所有移印机是紧靠流水线的!导致流水线的宽度只能略大于最大号的电池,否定就印不上!移印机占地宽度500

网友D:
流水线的精度是需要保证的,建议采用链板式传送带,上面做好固定夹具,否则会产生很多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水线的精度是需要保证的,建议采用链板式传送带,上面做好固定夹具,否则会产生很多误差

流水线是来料的流水线,精度的话可以不考虑,至于后续的操作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送料,还望大神指点!

楼主:
来料电池是从上工位设备里出来的,所有必须有一条流水线进去将料取出,取出后再进行后续操作(电压分拣----定位--------移印---------翻面------定位--------移印)至于后续一系列操作过程,料怎么走,是用流水线还是用机械手,都可以,主要问题是电池定位是对中定位!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效率问题,要求是每小时出货1000PCS,我们目前的方案都达不到这个量,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好的定位方案。

网友A:
电压检测可以用气缸带动翻转臂实现,电压大于设定值通过,小于设定值大于设定值负值剔除,小于设定值负值翻转

电池翻转可以使用端面槽轮旋转180度实现,槽轮入口、出口有高度差电池可以自动滑进槽轮滑出槽轮。

利用端面圆盘旋转可以实现电池水平旋转
电池对中可以利用导向槽实现

送料机构

送料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流水线的精度是需要保证的,建议采用链板式传送带,上面做好固定夹具,否则会产生很多误差

应注意链板下面要有辅助硬支撑,确保压时链板翻转的程度不影响移印。也让皮带或者齿形带仅起到运输的作用,延长其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可以用气缸带动翻转臂实现,电压大于设定值通过,小于设定值大于设定值负值剔除,小于设定值负值翻 ...

道友,这个输送爪是带弹簧的吗?就是回来时爪碰到产品,产品自重作用于爪,客服弹簧力下压;进过产品后弹簧力作用爪弹出,气缸前进时爪推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检测可以用气缸带动翻转臂实现,电压大于设定值通过,小于设定值大于设定值负值剔除,小于设定值负值翻 ...

电池才几十克,能不能将卡爪压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注意链板下面要有辅助硬支撑,确保压时链板翻转的程度不影响移印。也让皮带或者齿形带仅起到运输的作用 ...

这样的话有两个问题,一是电池宽度变化的话无法对中定位,二是换底模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有两个问题,一是电池宽度变化的话无法对中定位,二是换底模比较麻烦

你对中定位也是最后还是要折算到边缘定位吧?如果不想换底模,你在移印那块,想法子增加个二次定位的吧,这样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吧。担心印象效率的,不一定在移印正下方,在前一站做二次定位。如果皮带和电池摩擦力还可以,输送带的启动和停止时电池不会发生多少偏移。

楼主:
就是这个定位比较麻烦,做结构也比较复杂,所以我想在最前端就完成定位,后续操作都不再考虑定位的问题, 是不是效率可以提高很多,稳定性也强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中定位也是最后还是要折算到边缘定位吧?如果不想换底模,你在移印那块,想法子增加个二次定位的吧, ...

然后就是这个定位的结构,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案,大神有没有好点的点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就是这个定位的结构,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案,大神有没有好点的点子呢!

电池在输送带上放置可否旋转90度,如果可以这样直接做个引导(电池流入时矫正Y方向位置),在找个气缸做个定位阻挡(定位X方向),每次定位完后,皮带停止,气缸缩回(定位阻挡撤离),再启动皮带。这时电池就是正确的位置了。这样的话不会伤到极片,皮带却要频繁启停了。注意估算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在输送带上放置可否旋转90度,如果可以这样直接做个引导(电池流入时矫正Y方向位置),在找个气缸做 ...

就是不能啊,如果这样可以的话这个对中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我这有个这样的结构,用来对中定位的,你看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槽挖反了吧?没看到电池在哪里?没看懂。不过夹持是可以这样定位的,注意与电池接触的部分别就两个光杆。另外水平方向你怎么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不能啊,如果这样可以的话这个对中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我这有个这样的结构,用来对中定位的,你看看 ...

好的,感谢指导,我再稍微调整下就这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