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与钳工攻牙的优劣

楼主(2017-06-19):
CNC与钳工攻牙的优劣

网友A:
1、钳工攻牙需要手感,而且要摆正,另外还需要经过一锥和二锥的两次攻丝
2、CNC攻丝简便快捷,定位准确,使用机加丝锥,一次攻丝成型,效率高

网友:
钳工攻牙当然全是靠感觉和经验,CNC的精度要高些

网友:
钳工,可以现场配打,遇到复杂的大家伙可以上天钻地,上设备体内的也常见。
总之最难的都是钳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钳工攻牙需要手感,而且要摆正,另外还需要经过一锥和二锥的两次攻丝
2、CNC攻丝简便快捷,定位准确, ...

CNC攻牙是硬性的,对于小的孔,丝锥容易断,而且太大的孔也不适合。另外,CNC攻牙在冷却效果可能不会很好,特别是盲孔,而钳工可以用丝攻油,丝锥断裂风险较低。当然CNC攻牙精度上肯定是比钳工高的。个人理解。

网友B:
最大的区别就是效率了,人攻多了会累啊,越到后面月慢,记得我刚出道攻M30以上的牙(具体多少忘了,反正就是螺丝很大的),攻一个牙要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CNC攻牙是硬性的,对于小的孔,丝锥容易断,而且太大的孔也不适合。另外,CNC攻牙在冷却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

小孔丝锥确实会断的,但是机床刚性好的前提下,也是有可能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区别就是效率了,人攻多了会累啊,越到后面月慢,记得我刚出道攻M30以上的牙(具体多少忘了,反正就 ...

M30 CNC可是攻不了的,强攻对主轴伤害大。其实钳工攻牙效率是比CNC快的。当然批量如果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

网友C:
楼主表述不清,是cnc攻丝和钳工攻丝的优劣对比还是cnc车削和钳工攻丝的优劣对比?
在小直径螺纹加工上M6以下,攻丝效率比cnc车削效率高。
M6以上,车削的精度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述不清,是cnc攻丝和钳工攻丝的优劣对比还是cnc车削和钳工攻丝的优劣对比?
在小直径螺纹加工上M6以 ...

这个是指CNC加工中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NC攻牙是硬性的,对于小的孔,丝锥容易断,而且太大的孔也不适合。另外,CNC攻牙在冷却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

看到了,加工中心如果是大的螺纹的话可以螺纹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加工中心如果是大的螺纹的话可以螺纹铣的。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