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裂纹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7-06-19):
以铝合金型材为例,承重结构使用一段时间后,有裂纹出现,由7N01转为6N01,实际上7N01的屈服强度比6N01高。
根据以上做法,可以推断出:屈服强度高导致结构刚性大,相对更脆。这么推断合理吗?
问题可能比较白痴,哪位懂裂纹的给指导下,或者介绍下裂纹相关的文献也可以

补充内容 (2017-6-21 19:34):
裂纹产生机理为材料的应力腐蚀。另与车体外部酸性环境有关,且材料(A7N01S)本身存在应力腐蚀的倾向。

网友:
楼主的裂纹应该是出在焊缝接头上吧,按楼主模糊的描述这就很难判断了。

网友:
最好根据具体的结构进行分析。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容量为几百瓦的电机,端盖为铸铝,自带减速输出端出现持续渗油现象,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是端盖有裂纹。

网友:
这个从楼主的描述没法推断啊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跟冲压有些类似,屈服强度高,抗拉强度也会高,该材料就比较硬,刚度是有了,但拉伸性能与延展性就差了,一超过屈服强度,材料就会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