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螺纹加工合格率?

楼主(2017-06-19):
大家好,本人所在的单位有一个铝合金的零件,外圆要加工螺纹,我们是在数控车床上车的,车完以后用螺纹止通规检验,通规都能通过,止规有些件就不能止住(止规完全通过,一点也止不住)。对于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具体有什么办法提高合格率?谢谢大家

网友:
产品精度一致性问题
1,和操作工有关
2,和床子本身有关
3,工艺过程有关
对症下药吧

网友:
测一次CpK值,不行换设备加工,偏差分布不合理,调整偏差。

网友:
有没有主要加油润滑,铝合金铁削极易损伤螺纹

网友:
我认为和调螺纹的刀具角度有关系,角度比标准小1度也不能大了

网友:
螺纹的公差要求呢?
切削参数优化一下,使用润滑油润滑。
按说铝合金加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