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咖,请教一下车载高清摄像头如何实现镜头自动对焦?

楼主(2017-06-19):
设计一款机型,该设备主要用于车载高清摄像头镜头组装,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镜头自动组装到镜头内,并实现自动对焦?

网友A:
不是, 又不是照相机,怎么会自动对焦呢~ 车载摄像机.就是个辅助功能

网友B:
LZ关心的这个东西有相当的难度。行业中叫PA设备吧。难点在光学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又不是照相机,怎么会自动对焦呢~ 车载摄像机.就是个辅助功能

你可能还没理解意思,是自动组装车载镜头,我的意思是在组装摄像头过程中,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实现镜头自动对焦,这里面需要光学软件和机械结构配合完成。,光学软件,我们暂且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关心的这个东西有相当的难度。行业中叫PA设备吧。难点在光学方面。

这位仁兄讲到重点,光学软体方面是难点和重头戏,实现摄像头组装过程中,镜头自动对焦,机械结构方面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2017-08-23):
看看自动焦距照相机就可以了

网友(2017-09-29):
一般来说,镜头调焦是通过夹持机构固定镜头,旋转镜头来实现,至于详细,要根据产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