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杆断裂的原因,看图说话

楼主(2017-06-19):
        以前一个油缸故障的照片,油缸断裂情况是整个耳环被拉断。缸杠采用摩擦焊接工艺,照片中能够看到摩擦焊同心圆的痕迹。

故障原因是摩擦焊工艺参数设计不合理,厂家对摩擦焊工艺的控制不够导致了质量不稳定。加之油缸工况恶劣,存在较大冲击和侧向力最终导致了故障的发生。最终还是把缸杆改为了锻造彻底杜绝了这个问题。
      最近几天去看了转了几家油缸生产厂家,发现华北地区想好找到一家做这种类似挖机油缸的厂家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液压油缸结构看似简单,缸筒,缸杠,活塞,端盖再加上一套密封件就可以装配成功了,看过太多所谓的小作坊都有能力生产油缸。但是一旦到了高要求的时刻,各个厂家的设计生产水平差别就体现出来了,不同行业的油缸设计方面,各有特点互不相同,打的完全不是一套拳,也许这个厂家再某一领域油缸已经做到了行业老大,但是一旦跨行业才发现原来新的领域完全在使用另一套表达方式,跟以前的完全不同。
        国内在油缸上在某些领域其实有的厂家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水平,在技术上面比泵阀我认为还是前进了不小的。说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儿,一个国内厂家的销售人员给我推销一款仿制国外的液压阀,跟我讲了他们怎么大投入搞设计,搞实验设备,投入在材料及热处理上面,我其实打心里挺佩服国内做这些事的人的勇气和认真的精神,但是听到报价以后我却沉默了...

        我问他:你们的价格怎么比原装进口的还贵。他很诚恳的回答我:按照进口的性能做下来就是这个成本,没办法。

网友:
摩擦焊

网友(点评):
摩擦焊国内还没几个研究明白的,这缸杆就敢上!

网友A:
优瑞纳斯在天津有生产基地吧。

网友:
重工业需要政府补贴,不然走不远

网友B:
这种地方要用20CrNi系列或19CrMnSi能保证,并且热处理要过关。

网友:
在品质面前,有时也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C:
借着大侠的帖子,求助一下各位。
如图所示,材料本身是轴承钢,加工完成后进行热处理。耳环在受力不高的情况下被拉断,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使用,求助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只有快乐 @未来第一站 @魍者归来 @面壁深功 @xiaobing862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瑞纳斯在天津有生产基地吧。

用过。失败了,他们做冶金缸应该还是可以的。总体印象就是价格高,设计上比较死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着大侠的帖子,求助一下各位。
如图所示,材料本身是轴承钢,加工完成后进行热处理。耳环在受力不高的情 ...

你这个是传递推拉力的吗?     看断口似乎是有扭力或是偏心力。如果是这样的,方法有两种:1.加导向;2.改成浮动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传递推拉力的吗?     看断口似乎是有扭力或是偏心力。如果是这样的,方法有两种:1.加导向;2. ...

大侠看图三,这个弹击锤体中间有一跟导向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地方要用20CrNi系列或19CrMnSi能保证,并且热处理要过关。

我们用40Cr表面淬火,镀硬铬。

网友(点评):
40CR热处理工艺性能比不过C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着大侠的帖子,求助一下各位。
如图所示,材料本身是轴承钢,加工完成后进行热处理。耳环在受力不高的情 ...

能否附一个受力简图。假如没有到极限就拉断的话感觉可能是热处理工艺不当导致零件有裂纹。

网友C:
如图所示(图有些粗糙...请忽略细节)
将锤体向上推动,直至耳环挂到挂钩。拉伸状态下弹簧的拉力为20kg左右。工作时打开挂钩,释放锤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图有些粗糙...请忽略细节)
将锤体向上推动,直至耳环挂到挂钩。拉伸状态下弹簧的拉力为20kg左 ...

1.从图片上看不出来锤体尺寸,你按最大20kg拉力算一下小端拉应力多大。是否超过屈服强度。超过以后拉断正常。解决方案就是加大直径。
2.图片感觉没有超过屈服强度。建议更换材质加工一个零件试验一下。问题原因应该是轴承钢热处理工艺有问题造成材质韧性降低脆性增加,并且在外形变化大的地方产生应力集中长期冲击载荷导致裂纹扩大最终断裂。
3.解决方案联系更换材质和热处理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着大侠的帖子,求助一下各位。
如图所示,材料本身是轴承钢,加工完成后进行热处理。耳环在受力不高的情 ...

这个地方看样子壁厚比较薄啊,尖角的地方改圆角吧

网友:
空间不影响就加大壁厚,加大圆角。直径变化大的地方本身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9-04-10):
引用 网友C:
如图所示(图有些粗糙...请忽略细节)
将锤体向上推动,直至耳环挂到挂钩。拉伸状态下弹簧的拉力为20kg左 ...

目测感觉是强度不够。看你的顶部的钩子,受力不是均匀的,而是从一侧勾住,这样载荷不平均,局部应力过大。要么两侧加钩,平均载荷,要么加大厚度提高强度。从图上来看,这个东西不大但是20kn的话也折合2吨了,载荷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