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分离选料要求装置设计

楼主(2017-06-20):
现有一L型棒料,直径2mm,有点类似于小型内六角扳手,现在需要一种机构,比如我抓一把该棒料放下后可以自动的将棒料一个个有序规则的送出,考虑过使用振动盘,但感觉速度跟不上,有没有一种装置能满足分离送料要求,并且速度要快于振动盘。

网友A:
参考螺丝排料机。顶升加斜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螺丝排料机。顶升加斜槽

请问有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图参考一下吗?

在网上看一下视屏。螺丝排列机。

网友B:
请问楼主,L型的两条边分别是多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L型的两条边分别是多长的,

不长的,就跟小型内六角扳手尺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一下视屏。螺丝排列机。

我的零件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一下视屏。螺丝排列机。

网上看了下视频,感觉内部结构还是有点不了解

网友C:
建议采用如下图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如下图结构

我的零件感觉这样不行,我要有序排列送出

网友D:
考虑螺栓输送机,出来后一头挂在卡槽里,连续运输

网友(2018-07-18):
引用 网友D:
考虑螺栓输送机,出来后一头挂在卡槽里,连续运输

短边落在滑槽里,长边搭在滑道上。

这种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