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楼主(2017-06-20):
如图。轴承是698,用在传动轴上,才用了一个多月就开始嘎吱嘎吱响,一拆,发现变成这样了,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轴承图片详细点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
没看出来

网友:
  没看出来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
第一:选小了。
第二:装配时可能方法有问题。
第三:可能皮带跑边。

网友(点评):
多半装配时出问题 不知道轴长不长,长的话,看着这细长轴变形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图片详细点看不出啥问题

一边的内边是平的,一边凹进去了,拍的不好,但是也应该挺明显的啊

网友(点评):
把防尘盖拆出来看看内面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估计保持架坏了

网友:
没看出来什么,密封盖陷下去了,装配时敲坏了吧,吱吱响,估计缺油了

网友(点评):
怀疑是装备的时候密封盖被损坏了。导致出现声音吧

网友:
防尘盖被挤瘪的是外边吧(弹性挡圈接触那边)
是不是轴径同轴不好,长期偏载被挡圈蹭瘪了。

网友:
防尘盖憋了,估计是当初装备的时候就碰坏了吧,然后用了一段时间磨的开始出声音了。

网友:
装配有问题,要不就是你这个轴经常跑偏,把轴承带坏了

网友:
这么明显,机械外力损伤,看不出来么?

网友:
轴承盖出问题,因轴承受到较大的轴向力作用,如果模型中轴承只承受径向力或很小轴向力,找出产生轴向力的原因,如轴或轴承座同轴度超差,装配偏差等

网友:
如果转速很高,需分析高速轴涡动影响

网友:
该轴承较小,轴向无法承受较大载荷,看样子是受力过大被拉出来了

网友:
你买了假轴承,内圈轴向位移?一般这种现象是先检查轴承位加工是否准确或合理,二,轴承盖限位视乎没有?三,这种轴承安装方式,如果是我,我会考虑中空腔注油,增加润滑条件,但是要开透气孔,不然油封会顶翻的。

网友:
看失效情况是轴向载荷过大导致的,深沟球轴承我记得只能承受径向载荷,不允许承受轴向载荷吧。

网友:
轴承用小了,承载力不够,还有轴与轴承内圈的配合,以及轴承外圈与套管的配合要合理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A:
轴承图片详细点看不出啥问题

内圈凸出来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2018-05-29):
我用的内径2的微型轴承也出现这个情况,楼主后来怎么处理的?分享下

网友:
盖子变形了,轴向受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