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怎样画橡胶履带呢

楼主(2017-06-20):
想用solidworks画一个橡胶履带额 版本是2014的 无奈不知道怎么画比较好 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A:
这个用阵列就可以搞定的噢

网友B:
先画个椭圆孔,拉伸,然后抽壳,把基准面调到你要安排齿的地方,画齿,然后阵列。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个椭圆孔,拉伸,然后抽壳,把基准面调到你要安排齿的地方,画齿,然后阵列。试试吧!

嗯嗯 好的 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阵列就可以搞定的噢

嗯嗯 谢谢拉

网友(2019-07-17):
橡 胶履带,有人会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