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新建的钣金是钣金7,怎么改回钣金1

楼主(2017-06-20):
有点强迫症,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还是想去改。这个是以前人建的模版,新建零件显示不是钣金1,用新手的零件建模显示的是钣金6,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成钣金1,弄成模版,新建出来的是钣金1。试了solidworkszi自带的模版,只有那个英文的零件模版新建的是钣金1。

网友A:
重命名,点两下,不是双击! 不过这是治标,不治本,你再做一个钣金特征,就 变成钣金8了!原因就是你在钣金7之前,已经做过6次钣金,而且都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命名,点两下,不是双击! 不过这是治标,不治本,你再做一个钣金特征,就 变成钣金8了!原因就是你在钣 ...

原因是会理解,就是这solidworks软件自带的模版,那个新手的零件模版和高级里的模版gb-part,新建出来的是钣金6就有点奇怪了,一直没有自带的模版画个零件。

网友B:
查一下文件路径,看看那个有问题的模板是不是你下载的。。。
如果是的话,用默认模板改一个就行了。。。

网友C:
似乎现在还没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文件路径,看看那个有问题的模板是不是你下载的。。。
如果是的话,用默认模板改一个就行了。。。

solidworks自带的两个中文的模版,新建后的钣金是钣金6,只有那个英文的是钣金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现在还没好的办法。

现在只好去别人那里复制个是钣金1的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