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缓冲装置的原理不明白 求解释

楼主(2017-06-20):
各位道友:
如下图描述的一个装置,
弹簧用来调节缓冲能力;齿轮拖用来吸收冲击力(似懂非懂,应该是有区别的 毕竟弹簧还要释放吸收的能量呢)。里面提到调节齿轮部分改变传动比可以调节吸收冲击力的程度。这套齿轮组如何起作用的?将往复滑台的动能(冲击能)装换成齿轮组旋转的动能吗?该变传动比系如何改变吸收冲击力的程度?和1/2 J ω2  有关系吗?不明白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7-6-20 18:22):
这本书应该是这个论坛其他朋友分享的,我下载到公司然后被加密了,我想分享给大家也不行。这本书叫《机构设计实用构思图册》----日本

网友A:
通过弹簧进行缓冲!弹簧拉伸和压缩过程会将动能转化成弹性势能!

网友:
传动比越大,弹簧伸长的速度越快,即缓冲力度越大

网友B:
这是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点评):
有点像日本的机构设计实用构思图册

网友C:
真是巧妙。

网友(点评):
妙在何处?

网友D:
我是这么理解的。齿轮没有转动的时候,弹簧的力让两齿轮啮合在一起。旋转齿轮就必须克服弹簧的力,所以能够起到缓冲作用。传动比越大,弹簧伸得越长力就越大。

网友:
你这个图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弹簧进行缓冲!弹簧拉伸和压缩过程会将动能转化成弹性势能!

我问的是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资料?谢谢

《机构设计实用构思图册》----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巧妙。

求指导  不明白齿轮组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资料?谢谢

《机构设计实用构思图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么理解的。齿轮没有转动的时候,弹簧的力让两齿轮啮合在一起。旋转齿轮就必须克服弹簧的力,所以能够 ...

齿轮的中心距是不变的吧·······

网友E:
为啥要做这么多机构,加个小缓冲器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这是书的范例,教人知识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弹簧和杆B固定,而杆B和齿轮B相对静止。所以,缓冲杆摆动,带动齿轮A转动,齿轮B啮合转动,带动杆B摆动,弹簧拉长,弹力变大。齿轮减速比越大,杆B摆动角度越大,弹力也就越大

网友:
选择合适的齿轮比可调节弹簧的伸长比,弹簧可缓冲,齿轮组构件的转动也可吸收冲击能

网友:
齿轮缓冲怎么个意思?看着像是弹簧缓冲,齿轮没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齿轮貌似可以改变弹簧的张开幅度和速度,同时通过齿轮子转动来吸收滑台的动能

网友:
冲击作用在大齿轮上。假设传动比为i,大齿轮的角速度为wa,则小齿轮的角速度为iwa。
弹簧是连接在大小齿轮上的,所以受冲击时,弹簧是两端受力的,也就是朝两边拉长。传动比越大,小齿轮的角速度越大,弹簧处的线速度越大,单位时间内弹簧拉伸的长度越大。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做这么多机构,加个小缓冲器就行了吧

可能出书的时候还没缓冲器吧

网友:
书中写了,可以通过改变齿数来调节缓冲。齿轮B齿数越少,弹簧伸长越多。

网友:
好机构设计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缓冲机构。以前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类似的缓冲机构。

网友(点评):
这是很久前的机构,见识下前辈的想法。如果没有油压缓冲器,你还能像到什么,可以多多考虑下。

网友:
不实用,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这是很久前的机构,见识下前辈的想法。如果没有油压缓冲器,你还能想到什么,可以多多考虑下。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这边书是1989年出版的,我这里有这个资料

网友: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种机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