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吸取晶片

楼主(2017-06-20):
各位大神好,
        最近我们在做一台自动化设备,有一个长宽都是1mm的晶片,0.2mm的厚度,需要吸起来定位,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吸盘。查了下米思米的吸盘只能吸最小2mm的东西,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请问大神们知道用什么吸最好。

网友:
真空吸盘吸0.2很正常,要不自己做一个也行

网友(点评):
直径0.2mm?

网友:
自己做吸盘

网友:
是的,可以参照SMT贴片 机的吸嘴,雅马哈的贴片机YS12的,连01005的料都可以吸的,

网友:
真空吸盘啊

网友:
自己做一个就行,不用像真空吸盘那种形状,做个方的或圆的,中间打个小孔就行。

网友:
因为晶体比较轻,所以吸取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A:
固晶机上用的吸嘴。完全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晶机上用的吸嘴。完全满足要求

除了吸嘴,我还应该配置哪些才能完成对晶片的拿取和抓放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吸嘴。

网友:
建议你用SMT的吹嘴,不同厂家不同吸嘴,总一款合适你的。
原厂贵的话,可以买山塞的。

网友:
做个加工件,打个孔加上负压就能吸了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个!

网友:
本公司专业提供晶片吸取的各种TIP,PUT设计制造,有需要可以联系,免费提供方案,晶片吸取的相关属于半导体行业,MISUMI更偏向FA,不适用的。

网友:
用海绵吸盘

网友:
用硅胶做个吸盘,下部是小孔,中部带腔体,加真空发生器

网友:
这么小,只能自己做一个吸头;
定位精度需要达到多少呢?不过看吸的产品这么小,定位精度不会低,这么真要实现精确定位,投入成本肯定不低,加视觉系统,吸起来后,对标签视觉计算定位,调整后,完成下一步。

网友:
这么小自己做个真空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