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油管

楼主(2017-06-20):
冲床分油器连接的油管有两根充满油后过个半天一天就空了,要压进去很多油,其他正常的油管出来的油就太多了,搞的冲床滴了一大堆油,请问这个正常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不同的润滑点,管路长短,位置不同液阻不同,解决的方法:各口可单独调整的分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润滑点,管路长短,位置不同液阻不同,解决的方法:各口可单独调整的分油器。

就是说现在这个分油器只能这样了

楼主:
分油器上面的螺丝是调节什么的,好像每个接口对应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