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同步带设计问题

楼主(2017-06-20):
我算出来的圆弧同步带的节线长度是1344,    型号是14M,距离标准节线长度1196  和1400 都有一定的距离,关键是 中心距可调的范围 规定在 几厘米内。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 可以定做  节线长度为1344,齿数为96的同步带。新手求教各位!

楼主:
还有 带宽 是不是 可以 自己定做的

网友(点评):
在你对比了各种方案后,订做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点评):
带宽是无所谓的,都是从宽带上切下来的,齿数就不行了,没有现存的模具,你要做就要付模具费。你可以多问几个厂家,看哪家有接近的模具就要他做

网友A:
同步带是可以定做的,剩下的就是价格问题。

网友:
如果量大,定做也可以,但是定做的东西,以后更换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因为买不到标准的,现在是方便了设计,但是给以后维修维护挖了个大坑。
中心距调节范围小,可不可以增加个惰轮,从设计上更改比较恰当。
另外,宽度也可以定做,有一些带是很宽的,买的时候根据你需要去裁剪。宽度,首先要满足载荷要求,不过也建议采用标准规格,定做的东西后期会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
非常同意四楼大侠的观点,

网友B:
楼主我给你信心,现在做同步带不同以往了,你提要求,直接做就好,一点不存在定做会怎么贵,以后不好维护的问题,我买过不是手册规定的种类的,厂家说要啥样就给啥样,很好做,然后我就买了,确实贵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范围内

网友(点评):
你可能是买的开环的带子,闭环的带子你要定做可能是这根带子的几十倍价格

网友(点评):
我买的就是闭环的,麻烦各位找找厂家问一问的事儿,怎么还抱着这么守旧的思想呢?谁都知道标准的好,但是非标的差异化定制就没活路了?我敢这么给楼主推荐,就是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同以往了

网友:
1400-1344=56/2=28mm,这个调节量都没有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给你信心,现在做同步带不同以往了,你提要求,直接做就好,一点不存在定做会怎么贵,以后不好维护的 ...

到时候你一台设备上的一条带急需更换了,买不到标准产品,定做需要最少一周或者最少20条起订,你怎么办?

当初你要用标准型号,去市场买了就能用,可能半天时间都用不了。批量订做是容易,以后呢?而且你经常接触这个接触供应商,订做也比较顺畅,使用设备的客户呢?就算设备是自己用,觉得这事儿不大,到时候就知道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时候你一台设备上的一条带急需更换了,买不到标准产品,定做需要最少一周或者最少20条起订,你怎么办? ...

我理解你得意思,但是那是过去了,我去年找过几家,你只要给尺寸,直接定,很快就能收到产品,厂家说很容易,当时我得到的反馈就是这样的,地点北京,梯形尺,下午定,中间隔了一天就收到了,很多标准件产品的行业都有较大变化,照搬手册里的规格很容易吃亏,多和厂家沟通下很容易了解现阶段的形势的,而且同步带在市面上买正好的规格的并不容易,制约因素太多了

网友:
同步带传动完全没有必要订做,有时换一种思路可以解决这种钻六角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你得意思,但是那是过去了,我去年找过几家,你只要给尺寸,直接定,很快就能收到产品,厂家说很容 ...

如果真这样,那最好了

网友:
1344可以直接买到,96个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是可以定做的,剩下的就是价格问题。

一般有标准就买标准的,定做风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