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辊矫直机,请教大侠!

楼主(2017-06-20):
小弟对斜辊矫直机真真感觉太复杂了,查阅了一些资料,瞻仰(还谈不上拜读)了崔甫老人家的三本著作,小弟水平太白,感觉这些公式太深奥了。心中的疑问太多,现实中找不到可以解惑之人,渴求大侠指教一二!
1,辊形设计,好多的方程。另外有一些是根据cad三维建模布尔运算。以料为刀,切割辊形而来(见本贴图片,文章出处焊管杂志,作者韩强)。小弟觉得这很有道理,但觉得是否应该让料围着辊子圆周阵列多个来求出?因为两端不是在轴线处切割,接触线是否是一条曲线?请教做过矫直机的大侠,这个辊形都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2.上面那个应该是用于多辊矫吧?因为在双辊矫,那根料在两辊间应该是弯曲的吧,请问大侠又是如何来建模呢?
3.如何用solidworks来验证辊形?也许这个问题太啰嗦了。但小弟想,当一对凹凸斜辊,要适应不同的料径,即使通过调角度,又怎能达到完全吻合呢?差池多少才算合理呢?
4.矫直力的计算,大侠是怎样算的?例如对于转毂矫,和对于凹凸双斜辊矫直机?对于转毂矫,是否只是相当于一个梁的弯曲力?而对于双斜辊矫直机,感觉它很难!例如压一根50的铁棒,接触线长度300,角度15度,它的压紧力如何来算?大侠如何来做的?是否有个较简单的算法,就像齿轮强度,可以直接看成一个悬臂梁那样?请教大侠是怎样做的?

感谢您看完这些问题!问题多如天上的繁星,不敢奢求您一一解答,如果您做过这些东西,能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辊形设计和矫直力计算,实际工作中是怎样做的,望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点评):
希望有内行出现。

网友:
这3个问题 很有难度,建议研究一下轧钢工艺或者轧管工艺,或者万能轧机  再去研究矫直机   。(这个过程很漫长。书上还不一定是权威的,比如滚缝 间隙,孔型设计,辊的材质,预处理等等。这些书应该是1970——到2005出版的,冶金行业一般是越老的书越有深度)
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具备工艺和设备能力,论坛里面能有这个能力 应该不会超过10个。
另外,楼主真的要学东西做这种设备千万不能盲目学个别杂志思路。。,看到写文章的出身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学术和实际生产千差万别的。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确实都是那些年的书。随着三维设计及有限元分析,希望能有和原本不同的思路!

网友:
我曾经看到的矫直机的辊子不是斜的,与工件是垂直的。

网友(点评):
平行辊貌似用于带钢之类。

网友(点评):
矫直型钢的。

网友:
冶金机械里的三辊轧机,我们曾经做过,不好意思,“类比抄袭”得来的主参数。设备使用没问题,说实话,计算分析做不来。

网友:
楼上大侠的方法不错,简单粗暴,往往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这种方法,由于没有详细的数据支撑,谈不上优化设计。更没有创新。

网友:
这种矫直机主要矫圆钢的!

网友:
研究过螺杆,也是按照一本老书,太深奥了。

网友A:
     我以前的单位是做PCCP设备,里面有钢板螺旋焊和缠丝工艺,有工序是钢板轿平,钢丝矫直的,接触过,当时需要改造,重新计算,特定找了相关的资料来看,有《带钢精整》,也买了崔甫的一本矫直原理。记得当时搞的是7辊矫直,算法的模型是类似简支梁。《带钢精整》是电子版,好像是1980年版的书。老书比较容易看懂,特别是我这样数学不好的同学。 不过除了崔甫老师的书,也没有找到近代比较新的有关矫直的专业书籍。    做这类研究,最好还是有实物对照,我当初改造的时候旧设备的数据是有的,这样计算的时候可以把老版的数据代入验算一下。 当时还得到社区广东东莞那边的廖师傅指点,他是做矫正机的,而且当时也给我发过实物照片,距离上次请教也过去5年左右了,不知道他现在还搞不搞这方面。 以前LIAO大侠在论坛比较活跃的,我换了工作之后来论坛较少,不知他的近况。   研究这些东西,一定要联系实际,书本计算始终是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单位是做PCCP设备,里面有钢板螺旋焊和缠丝工艺,有工序是钢板轿平,钢丝矫直的,接触过,当 ...

http://www.cmiw.cn/thread-487989-1-1.html
您好!我在solidworks又开一帖,大家略有启发,欢迎移步!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我在solidworks又开一帖,大家互有启发,欢迎光临!http://www.cmiw.cn/thread-487989-1-1.html

网友(2019-11-05):
一般人老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