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形位公差如何标同时标多个项目

楼主(2017-06-21):
公差项目最多只能标两个吗?

网友A:
看你那截图,最右边,“框”里面有数字,点点试试看,想点多少就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截图,最右边,“框”里面有数字,点点试试看,想点多少就多少。

原来是这样,我也懂了,谢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点这里,有惊喜

网友(2018-07-24):
二楼正解,如他所述操作即可

网友(2018-08-31):
哎呦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