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水分离器求助,分离原油和水

楼主(2017-06-21):
最近领导让做一个油水分离器的方案,以前没接触过这东西,查了一些资料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哪位大侠能提供点资料,不胜感激!
分离原油和水,15方每小时

网友:
先讲清楚点,原水含油多少,处理后要求指标,是否还有其他要求

网友:
建议采用重力型油水分离器 油的相对密度一般比水小而浮于液面,利用这一原理可将浮于液面的油分分离。

网友:
在水中沉入传送带,根据水的密度比油大的特性,可以使用传送带传送到另一个接油槽中,用刮板挂掉即可。
机床上一般用的比较多,分离切削液中的导轨油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