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云台的旋转是用转台还是电机直接驱动呢?

楼主(2017-06-21):
如图所示的转台驱动结构是什么类型的?

如图

如图

楼主:
有没有研究云台的,或云台生产厂家呢?准备订制一批类似这种结构的云台

网友:
应该是转台,电机一般很少会去直驱

网友:
谐波减速机+伺服电机

网友:
变位机,一般用谐波或行星减速伺服带,里面是大内齿环,和伺服减速机

网友:
1)如果电机直接驱动,断电后,可能一个喷嚏就能让他乱转了吧。

2)那么好用的排线位置,让电机占用了,内部的排线打算怎么处理?

网友:
这好像是转台,我们这做转台

网友:
一般这种结构用转台会好一些,带自锁功能;

网友(2018-03-02):
如何要直接用电机驱动,就要用很大功率的DDR电机,成本太高了。

网友(2018-04-26):
就是这种。

网友:
观摩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