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标签剥离机器常见哪些毛病

楼主(2017-06-21):
最近在研究标签剥离,标签剥离机器常见哪些毛病,

网友:
标签剥离机产品特点:     1.电子控制系统:全自动剥离、标签平整、不起皱纹;     2.操作简单,一机可多人使用、效率倍增、间隔或连续之整卷式或条码均可适用;     3.自动计数方便产量管理自动化;     4.标签类型:自粘标签、条码、防伪、镭射、封装标签等;   5.适用行业:电子制造行业、化学药剂行业、食品加工行业、物流配送行业;

网友A:
核心工作原理:传感器检测到标签,控制牵引电机停止;当标签被取走,检测不到标签,控制牵引电机转动,直到下一张标签被剥离到预定位置后停止,如此循环;

网友B:
连续出标:1.电眼调节不合适,检测不到标签,只需要减短电眼与标签的距离即可。
               2.电眼不适用(透明标签),更换专用电眼即可。
               3.电眼损坏,这种情况就需要更换电眼了。
计数失灵:1. 这种情况一般是计数器线路松脱,表现为计数器不亮,只需要重新接好线路就可以继续使用。
               2. 如果是计数器坏,表现无数显,更换计数器即可。
               3. 如果是延时继电器坏了,同样更换延时继电器即可。
无法剥标:1.底纸厚,标签薄,需要调慢剥标速度。
               2.底纸撕裂,标签与底纸粘连,更换合格标签/调慢剥标速度。
不剥标:  1.电眼损坏,需要更换电眼。
               2.继电器损坏,需要更换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出标:1.电眼调节不合适,检测不到标签,只需要减短电眼与标签的距离即可。
               2.电眼不 ...

有电眼是单独买吗,有它的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工作原理:传感器检测到标签,控制牵引电机停止;当标签被取走,检测不到标签,控制牵引电机转动,直到 ...

需要柔性的装置来拉紧标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眼是单独买吗,有它的型号么

找厂家还有买不到的东西么

楼主:
厂家还没找着呐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柔性的装置来拉紧标签吗

网上有相关的视频,成卷的标签是别抻紧的,然后转到位置后露出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续出标:1.电眼调节不合适,检测不到标签,只需要减短电眼与标签的距离即可。
               2.电眼不 ...

大侠,可否留下QQ或者微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