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塑料盒上下壳之间是怎样密封的?

楼主(2017-06-21):
公司不知从哪弄来几个装铅酸电池的塑料壳子,昨天下午看了一下,不太明白上下壳之间是怎样密封的,按理说这种装电池的盒子都是要防水的,但是这些壳子有的环形槽在下壳,有的在上壳,槽在上壳的加密封圈或加胶都不方便吧。如果用超声波焊接也没有超声线。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这个都是热封的

网友:
订做密封圈

网友A:
要拆卸用密封胶就是,不再拆那就合上后,直接热封

网友:
一种铅酸电池壳体密封装置,它包括电池壳体和壳盖,在壳体与壳盖相互接触面之间,设有导能接触层,该导能接触层用于将蓄电池的壳体与壳盖在相互接触表面处采用超声波焊接的方式熔合连接,实现外壳整体闭合

网友:
很有可能使用的热封
热压封合是用某种方式加热封口处材料,使其达到粘流状态后加压使之粘封,一般用热压封口装置或热压封口机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拆卸用密封胶就是,不再拆那就合上后,直接热封

学习了,谢谢指点,以前没接触过热封工艺

网友(2019-09-16):
这个壳子看着像是铅酸电池的壳子。密封的话,是用超声波焊接的吧,现在大多数的塑料壳设备都是用超声波焊接,想拆的时候费老鼻子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