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拉力载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7-06-21):
各位好

       最近工作上遇到很多螺栓产品,深入进去,发现一些平时未曾接触过的地方,网上查资料也没有自己想要的答案,故来这里请教,希望能得以解惑
       Question:根据GB/T 3098.1-2010,分为全承载螺栓和降低承载能力的螺栓;全承载完全按标准来卡,这点没有疑问,但是对降低承载能力螺栓的定义:虽然材料性能符合本部分的规定,但因几何尺寸的原因,对成品进行拉力试验时,达不到承载能力的要求(断裂位置)。
       那么如何判别哪些属于降低承载能力的螺栓?有标准、公式吗?

网友:
除了有高强度字的以外

网友: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想法来源么?因为一般螺栓选择只是选择强度等级和尺寸

网友:
比如GB70.2,平圆头内六角螺钉。虽然会跟GB70.1一样标注8.8级,但是头部尺寸的原因,强度会下降。
我理解是这样的  没啥公式吧,承载大的时候翻下标准件的标准看下就行

网友:
看了半天貌似就是检验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