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的选择,求教了!

楼主(2017-06-21):
本人学的机械出身,但是未学过关于液阀的内容,特此想向各位大神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设计背景:在喷绘设备的液路中使用,主要液体是树脂,提供正压10KPa,负压-8KPa.管路中需要用到电磁阀来控制液路的通断。
1问:哪种电磁阀比较适合一个管路的通断控制?型号?
2问:哪中电磁阀控制正负压的进出?型号?
最好不要那种尺寸很大或者很重的电磁阀,因为本设备需要保证运行的重量,太重了对设备的稳定有一定的影响。
求大神解答如上几个问题,最好能给我图片或者型号!
万分感谢!!!

网友:
找本电磁阀样册看一下,我一下子也说不上

网友:
电磁阀控制通断,如果不涉及到幻想的话你用个单向阀就行,确切的还是要跟厂家联系要型号,跟你的流量和压力有关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和厂家的销售要样本,顺便问问如何选型,因为每一个厂家的型号,性能都不一样的

网友A:
找个大牌子国内代理销售,你说你的适用条件,最好别说自己是技术,不然很多你不懂很尴尬的。把他题的问题,你研究明白基本会选择了。销售会给你推荐的。学到知识后,自己在推到下。

网友B:
看楼主的状况随便一个两位三通都行,
就是楼主的“提供正压10KPa,负压-8KPa.”让人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状况随便一个两位三通都行,
就是楼主的“提供正压10KPa,负压-8KPa.”让人不好理解。

二位三通看到有很多,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型号。请问都适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大牌子国内代理销售,你说你的适用条件,最好别说自己是技术,不然很多你不懂很尴尬的。把他题的问题, ...

哦哦哦,好吧。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