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这么加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17-06-21):
这个槽这么加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有多少量?
http://www.cmiw.cn/thread-481689-1-1.html

网友B:
谁设计的让谁加工去。

网友:
当然,加入没什么要求就做一把非标内孔槽刀,或者锯片刀慢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量?
http://www.cmiw.cn/thread-481689-1-1.html

现在做样件,应该每年2-5万件

楼主:
这是半精车图,成品内孔是15

网友:
2个焊接吧。

网友:
我原来做过类似的是用焊接的

楼主:
我考虑了3个方法,一个是车床车,一个是加工中心铣,但刀柄要小于8,还有个是电火花,好像效率都不高

网友(点评):
这个用电火花可以做吗?

楼主:
这是个齿轮,20CrMnTi的锻件毛坯,不能焊接,而且是大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样件,应该每年2-5万件

还有材料呢?什么产品上用的?其它技术要求,客户有没有限定工艺等,
这样的产品,用机加工是很麻烦,如果技术要求允许,可以考虑其它工艺,比如精铸。所以楼主要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忍不住问下,中间那槽干嘛用的?

网友:
谁设计的让谁加工去

网友: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网友:
有什么用

网友:
加工不是问题,一台车床就可以加工。我想知道你中间放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赛进去??

网友:
都对中间那块感兴趣

网友:
车床车啊

网友:
设计的真好,铸造吧

网友:
选把带防震的内孔槽刀吧,最好带内冷的,这个零件的排削是个难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设计的让谁加工去。

就该这样

网友:
这是个残图

网友C:
槽又深又宽,刀杆又细又长,排屑冷却困难重重。这些都好办,无非是慢点再慢点,总能做出来。至于成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怎么检?这么长的刀杆让刀是必然,怎么保证每一件都是与图纸相符?抽样剖切吗?

网友:
订购专用刀具吧
这个一个内孔两段面都是垂直的,要两边对接,内孔接刀痕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或者加工中心反镗刀试试?

网友:
算了一下,刀杆也就能做到6毫米,孔深有65,要挖掉这么多余量,太费劲。

网友:
中间的槽起什么作用,是减少接触面吗?

网友:
中间槽的作用?很好奇

网友:
同问,中间槽干嘛的,减少接触面?

网友:
不然撒都塞不进啊

网友:
直径22处,是干什么用的?有没有精度要求?

网友:
先做13/22的台阶孔,再塞一端的13孔,会不会影响使用性能?

网友:
内孔槽刀可以加工

网友:
楼主请发原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槽又深又宽,刀杆又细又长,排屑冷却困难重重。这些都好办,无非是慢点再慢点,总能做出来。至于成本,那是 ...

我也有这样疑问

网友:
这个件如果是个铸件,且是过盈配合一点问题没有,为了减少加工量,同时使装入方便容易。但是这是个圆钢料,只能说这个设计有点蛋疼。

网友:
这谁的图?看老板和众同行不怼死他!艹,先是这结构设计,谁牛逼谁来加工!再有,图面标注,尺寸缺少,表面粗糙度都不给一个,你想搞啥?要你干毛用!

网友:
可以做把专用浮刀杆,并能附加内冷,刀头可更换,普车就可加工,成本低,效果好。
刀杆直径12,进入到22的位置时,浮刀的刀片转正,粗切削直径22的位置,刀头成三角形,最后的边角位置和余量在数车用内孔刀精车。

可以加微信详谈,手机号13733932558

网友:
用浮刀啊

网友:
非常赞同25及40楼的观点。

网友:
普车可以加工,每年5万件平均每天需出138件,按流水线方式制作夹具平均每2台车床可出200件左右

网友:
两个外边的孔做成套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