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上的视觉系统贵不贵

楼主(2017-06-21):
请教大神,SMT上的视觉定位系统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不贵,根据需求可以选不同级别像数,但要自己写编写定位程序。

网友:
整齐一套得搭进一辆车吧

网友:
取决于你的精度,和相应CCD的精度

网友:
你精度不高价格也贵不了

网友:
这种系统有很多种型号,价格也千差万别

网友:
7、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