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圆柱上画个凸轮槽

楼主(2017-06-21):
请教:在圆柱上画个凸轮槽像图上的这个 ,但是图上这个是不对的,请教画个正确的。谢谢

网友:
这个比较难画,百度一下吧。

网友:
将凸轮曲线展开后执行包复命令,然后凸起或者腐蚀。

网友:
把具体尺寸给了呀

网友:
二楼高手

网友:
先画圆柱,再画铣刀圆柱,三画螺旋线,最后用扫描切除,选择实体切除,就出来了

网友:
有参数这个是可以出图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我已试了扫描和包覆两种方式,可能我操作有问题,画出来的并不是正确的凸轮槽。

网友(2017-08-1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我已试了扫描和包覆两种方式,可能我操作有问题,画出来的并不是正确的凸轮槽。

贴出你画的图,以及操作步骤,可以简单找出问题。

这种是最典型的圆柱凸轮。最好的方式是圆柱面转化为二维。

网友:
我觉得实体扫描切除的方法是正解。

PS:实际加工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理想和现实有差异呀!!

网友(2018-05-26):
我也需要绘制这种类型的凸轮槽,有没有懂画的大神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