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噪音问题?

楼主(2017-06-21):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我在做一个减速箱,但这个减速箱噪音略严重,想知道怎么改善,以前没做过减速箱,小白一个。以下是减速箱的一些现状:
1.粉末冶金做的齿轮;
2.三级减速;
3.输出电机空载转速16k,要求减速后200左右;
4.用的是铝合金压铸的箱体,方形的;
5.用润滑脂润滑。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的吧,这个减速机各零件检测了吗?特别是齿轮、轴承以及安装位置的位置度。你们没有设计分析人员吗?

网友B:
影响噪音的因素有很多,单单看齿轮的话。
你可以试着修整齿形,加宽齿轮。

网友C:
如果就三两台的话,加研磨膏研磨。

网友(点评):
可以有,但要保护好轴承。

网友(点评):
多半是齿轮,但箱体加工和装配出问题的情况也多见。

网友D:
齿轮的加工精度对噪音有影响

网友E:
基本几何尺寸都对吗

网友F:
齿轮的啮合看了么?

网友G:
齿轮的精度,位置精度,对噪音有直接的影响

网友H:
应该先看看噪音来源,是齿轮的啮合?还是箱体振动?啮合又分为第几级啮合噪音大,然后针对大的那一级,看是否齿轮参数设计合理?

网友I:
确定输入转速是16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的吧,这个减速机各零件检测了吗?特别是齿轮、轴承以及安装位置的位置度。你们没有设计分析人员 ...

没有,小公司。。。但生产线上抓得比较严格,有装配造成的不良大都会被挑出来,但还会出现一批有噪音的,我感觉问题不是进一步提高QC检查度能解决的,那样不良率高,成本浪费大,感觉应该是设计问题,但这东西不是我做的,我刚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噪音的因素有很多,单单看齿轮的话。
你可以试着修整齿形,加宽齿轮。

有想过加宽,但修齿形。。。不懂,没碰过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就三两台的话,加研磨膏研磨。

是批量生产的,数量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的加工精度对噪音有影响

输入转速16k,我有考虑过粉末冶金做的齿轮精度不够,但目前粉末冶金我们有模具,成本控制,改其它生产方式,略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几何尺寸都对吗

没验证过,都是经过前人几年的验证,也许我自己再去核算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齿轮的啮合看了么?

基本排除啮合过紧或过松,因为这个在装配流水线会被排除,不知道大神指的是,还要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的精度,位置精度,对噪音有直接的影响

我认为精度不够是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先看看噪音来源,是齿轮的啮合?还是箱体振动?啮合又分为第几级啮合噪音大,然后针对大的那一级,看是 ...

怎么看?从何下手,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定输入转速是16000rpm?

是的,空载测试是16000rpm,负载应该是14000rpm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空载测试是16000rpm,负载应该是14000rpm左右

转速这么高,你要看看你们齿轮线速度是不是超了理论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速这么高,你要看看你们齿轮线速度是不是超了理论值了

线速度约6m/s,一级齿轮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精度不够是原因之一

既然确定了方向,那么就要检测那些零件精度不够,不行的话,重新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精度不够是原因之一

精度不够,齿轮之间没有办法完美的啮合,产生一定的冲击震动。然后在齿轮箱密闭空间内,会使声音显得更大。

网友(2017-08-09):
一般减速箱的噪音是通过碰撞产生的,所以需要知道减速箱里有哪些地方会产生碰撞。从传动链分析。首先,轴承。轴承的滚道如果有点蚀或是滚道内进了杂物,轴承高速转动时就会产生剧烈的噪声。然后就是齿轮副,道理相同,如果齿轮修型有缺陷也会有噪音。

网友:
齿轮箱噪音,首先是看你的齿轮设计,如果是直齿,这就是一个噪音源,其次就是吃本身的加工,有些地方是先做成饼材,然后出齿,再热处理,提高齿的强度,然而,热处理工艺很容易导致齿轮变形。它的直观反应是齿轮间啮合不平稳。三,就是多轴减速,本身就加剧了噪音源。

网友(2017-09-11):
输入16000r/min,线速度6m/s,那输入齿轮也就7.2mm左右咯。这么小的齿轮,用粉末冶金,是没问题,严重怀疑你粉末冶金模具出了问题,比如磨损之类的,导致齿轮齿形齿向误差严重,甚至产生齿根干涉,噪音自然就大。
输出200r/min,那减速比80左右,用的什么减速方式?应该是三级行星齿轮减速吧。高速级的旋转零件有没有考虑平衡问题,毕竟第一级的转速还是比较高的。能用斜齿轮是最好了,估计够呛。

网友:
减模数,加齿数,提高箱体及轮齿的精度